楼主(2012-09-11):
有一台机器,上面装的步进电机,每次开机,也就是通电时,步进电机都有一丝偏移,这个应该是步进电机的通病吧,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如果用三相或者五相步进电机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A:
如果有“使能”的话,让他通电的同时就使通,好一些。

楼主(2012-11-05):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使能”的话,让他通电的同时就使通,好一些。

启动使能后,电机处于〝脱机〞状态,你意思是通电时,使能信号接通一会后断开?

网友B:
步进电机就这样,驱动器不通电时电机转子停在A相或B相某个位置当一通电时驱动器一般默认锁相在A相上所以电机会旋转一个角度。我记得有个牌子的驱动器带停电记忆的,断电时锁在哪个相通电时就还锁在那。但是我忘记是哪个牌子了。

网友C:
最好让脱机信号处于断开状态

网友D:
请教二楼这论坛    引用别人的帖子的,引用键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二楼这论坛    引用别人的帖子的,引用键在哪?

在每个回贴的下面有个操作选项!

网友E:
步进电机如果没有接(使能)脱机信号,通电后应该处于锁定状态,一般不会有偏移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如果没有接(使能)脱机信号,通电后应该处于锁定状态,一般不会有偏移现象!

我就是不接,可是遇到过偏移的,不过很奇怪,用了那么多电机,只有一台发现这个问题,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