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流量累计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各位大侠,好,本人小白一个,
现请教一个问题:
PLC为S7200系列,CPU222,212-1BB22-0XB0,后挂一块EM235和一块EM231
AI通道有瞬时流量,想计算流量累计值,并且带手动和自动复位功能,
就是说在MCGS触摸屏上可以讲流量累计值手动置0,或者是当流量累计值累计到最大值后,自动从0开始计数。
最好写一段程序。

网友A:
累计值=瞬时值+瞬时值。。。。。。。

网友B:
思路是这样的,从第0秒开始,每秒加一次上一秒的流量总和。
也就是说,第1秒的瞬时加上第2秒的瞬时,等于这两秒的总流量。

网友C:
看看,对你有帮助吗?

楼主:
兄弟导出个文件行吗,这个转换成梯形图有点困难

楼主:
请高手给个流量计算的程序
我的邮箱
1592936036@qq.com

网友D:
采用中断指令,smb34,采用瞬时值递加来实现累计

楼主:
有没有哪位兄弟能够说的再清晰易懂一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