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MODWR/MODRD指令中的H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11):
台达PLC中MODWR/MODRD写入读出指令.如下:
MODWR K1 H1000 D10是指将D10的值写入1#从站(变频器也一样)H1000地址为位里.请问那位知道.H的地址位是怎样排的,有表吗.就象D1120通讯数据的定义一样.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你连的是什么设备。看他的手册就有介绍的
如台达变频器VFD-F来说
H0000就对应参数00-00 软件版本号
蓝景自动化

楼主:
连的是DVP28SV是两台DVP28SV互相连接.地址是有表吗?(象D1120一样.)

网友B:
16进制的MODBUS地址,具体要看相应的设备(变频器、PLC)手册
下载积分:+3(peteryanwei)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擦,非常感谢.!我找了N久.是那本说明书里的.另外,机型我看见好象没有SV的机种哦,可以用吗?给你加了3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