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电磁干扰

楼主(2012-09-11):
电磁对4到20毫安的电流信号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屏蔽线,如果是电柜的话可以使用磁环(在PLC和触摸屏之间经常使用磁环)

网友B:
屏蔽双绞线

网友C:
1楼说的太对了

网友D:
对
双绞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屏蔽线,如果是电柜的话可以使用磁环(在PLC和触摸屏之间经常使用磁环)
屏蔽的基本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