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西门子 PLC S7-200 实例应用,求指点

楼主(2012-09-11):
控制四台电机启停,触摸屏上有4个开关,
要求如下:每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的启停,每开启一台电机要延时5S接通,启动后再延时10S才能启动下台电机,“要按照人为接通开关的顺序运行电机”逐个逐个启动, 而不是按照程序的扫描顺序运行 因为启动第一台电机时,延时时间没到,其他3个开关 也先后闭合了。
给电机编号为A、B、C、D,认为按下的开关的顺序可能是 A、D、B、C 也可能是B、A、D、C,就是没有规律的启动, 目的一定要延时,用西门子 S7200
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这好像太简单了吧,类似抢答,ABCD启动信号瞬时只能选通1个,先来先启抢答有效,排在后面的等待15S后开始下一轮抢答,好像楼主提的顺序控制没体现在哪啊

楼主:
不是,抢答器那种,我这个开关是一直保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