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测转速的程序

楼主(2012-09-11):
求一个用编码器测速(每分钟多少转)的三菱PLC的程序,或编程思路(用什么指令)?如SPD行吗?谢谢先。

网友A:
用SPD当然可以,而且很简洁。只需要将线速度转换为转速,得到SPD值之后乘除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时间中断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