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9-11):
想了解一下台达变频器与三菱变频器相比,功能和质量还有多大差距?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使用台达的变频器比较多。不过我一般都是加大一个等级使用的。三菱的变频器就是相同的体积小一点吧。同时出故障的机会好象也不多。
下载积分:+2(yfx) 热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