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与PLC通讯控制时怎样设置急停啊!

楼主(2012-09-11):
最近接个活 十台变频器都是通过RS485与PLC通讯控制,但是通讯时不时同时都可以停止的 要逐个停止 有个急停按钮不知道怎样用了
看哪位大侠 做过这个 指点一二
买 疙 瘩

网友A:
一般急停按钮是断控制电源

网友B:
一般急停切断动力回路吧,,控制回路一般不切断,切断控制回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网友C:
你可以做成按下停止按钮后,用比较指令分析发送指令停止变频器。

网友D:
频率用通信,,运行用外部。。。。

网友E:
频率,启停可用通讯控制,急停控制变频器电源

楼主:
嗯,解决了。 4楼的方法 谢谢
买 疙 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