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热管的问题

楼主(2012-09-11):
1500W的发热管 3跟(220V) 接成Y型接法 用三相380 它的电流是多大?怎么算的呢??求解答

网友A:
相电压仍然为220V,则相电流=1500/220;线电流约=1.732相电流

网友B:
简单算,功率乘1.5就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电压仍然为220V,则相电流=1500/220;线电流约=1.732相电流
还没搞懂,每一相的电流是 1500/220吗?? 那我换成800W的 那是不是800/220 啊??

网友C:
负载在星形连接时,相电流与线电流相等

网友D:
I=P/U就是一楼的公式,可以根据欧姆定律推算出.

网友E:
纯电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