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1):
请教各位大虾

2101H 控制位
位0 00: 停止
       01: 正转
位1 10: 反转
       11: 停止
       位2 00: 无功能
                位3 01: 外部故障输入
              10: 故障复位
            11: 无动作
位4 ComRef (1: 忽略参数设置,频率指令由通讯给定)
位5 C omCtrl (1:忽视参数设置,控制命令由通讯给定)
位6 多功能输入指令3 ??
位7 多功能输入指令4
位8 多功能输入指令5
位9 多功能输入指令6
位10 多功能输入指令7
位11 多功能输入指令8
位12 多功能输入指令9
位13 多功能输入指令10
位14 多功能输入指令11
位15 多功能输入指令

正转 0001H
反转 0002H
停止 0003H
复位 0008H

求助: 如果定义位6多功能输入指令3为点动,是多少H?怎么表示呀!谢谢!

楼主:
谢谢1楼指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