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楼主(2012-09-12):
这是三菱fx3u中的程序;是和三菱触摸屏连接的;第一个指令ivck k3 h70 d66 k1.这个指令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在通道k1连接的3号站址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送到plc的寄存器d66中;第二个指令ivck k3 h7a k2m650 k1我的理解为;对在通道k1连接的3号站址的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例如m650-m657对应的变频器状态;但是现在程序里面和触摸屏里面找不到m650-m657这8个位元件;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求朋友解释;谢谢;程序里面其他的m...点都能找得到。能对号入座;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你理解错了,既然你可以查到K2M650,就说明程序里面是使用的,组合使用,你的意思可能是M650到M657你不可以单独查到他们的用法,这个也不奇怪,很多时候程序就这样写,这样组合用的,不如报警他也可以这样组合式使用其他移位指令或编码译码等指令把他状态输出。这个要看编程者自己的设计思路。

网友B:
k2m650表示的就是从M650开始的8个位元件组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2m650表示的就是从M650开始的8个位元件组合。

版主你好;关键现在m650-m657这8个位元件在程序和触摸屏程序里面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