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我从论坛里下载的cx-one4.24软件  用光盘映像安装怎么安装过程中找不到驱动而终止安装  , 打开软件时说找不到oslisec.DII也打不开  ,请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急呀

网友A:
cx-one4.24 里面的

program是9.3还是多少?

网友B:
我也是在网上下载的cx-one4.24    program是9.3   win7 64位系统上安装
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C:
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2837274223@qq.com

网友D(2012-10-28):
32位的可以安装9.3的。64位的好像不行

网友E:
1、解压和安装前先把杀毒软件、360、QQ管家、防火墙等系统防护软件和其他正在运行程序都关掉,这样可以防止无错安装;
2、把解压好的文件夹放在C盘以外分区的根目录(第一级目录),注意文件名和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字符,双击安装程序(setup.exe)开始安装;
3、在Windows7下安装软件,为了防止权限不够安装出错,需要在安装程序上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4、软件安装完成后需要立即重启电脑,这样可以防止无错安装程序;
编程软件这样安装可以解决一些安装不上问题,但软件本身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的。

网友E:
忘了一件事,就是安装之前重启一下电脑再安装,这一步也很重要。
安装完后也重启一下电脑,但不启也没多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