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能直接控制伺服放大器吗

楼主(2012-09-12):
FX3U PLC能直接控制伺服放大器吗 ?还需要定位模块吗?

网友A:
FX3U 的MT(晶体管输出型)主机可以控制最多三台伺服放大器。在不使用定位模块的情况下。

网友B:
是晶体管输出就可以,不用加定位模块,FX3U可输出3个独立轴。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zsh340

网友D:
一、二楼两位师付都说得对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

网友E:
为什么三个文件解压后都是相同的?
ablbb.com

网友F:
当然要定位模块

网友G(2012-10-21):
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H:
一,二楼正解!

网友I:
mt 型号可以,接伺服器,步进控制器都可以

FX3U PLC能直接控制伺服放大器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