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要实现当按钮按下不放时接触器得电,同时计时,松开按钮时接触器继续得电,等到刚刚计的时间后自动停止.(有一点就是按钮按得时间是变化的,比如有5秒,也可能6秒等等)

网友A:
这个你看看呢,DO 再加个清零就行了
  • 下载积分:+2(andy_gao) 好贴!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想法不错

网友C:
    这个功能西门子的有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好,有没有毫秒计数的啊,那样就更精确了

网友D:
    TTMR示教定时器
    可惜也只能精确到秒;
    用一楼的自编程序方法可精确到0.1S

楼主:
引用 网友D:
    TTMR示教定时器
    可惜也只能精确到秒;
    用一楼的自编程序方法可精确到0.1S

    1楼的SM412是1秒时钟啊,怎么会0.1秒呢?

网友E:
    查手册呀,讲的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看呢,DO 再加个清零就行了

    要是把SM412改成M8011,M8012,M8013会不会时间精确一点呢?现在没有PLC,很想试一下...

网友F:
    按钮按下对DO加1,松开D0减1,D0数值大于0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楼的SM412是1秒时钟啊,怎么会0.1秒呢?

    不是非得用1秒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非得用1秒时钟

    难道有0.1秒的???是SM411吗???

网友G:
FX2N的是M801X 开头的

网友H:
fx2n的M8013是1S,M8012是100ms,M8011是10ms,SM412是Q系PLC
T1的计时器是100ms,所以虽是按键是5S,但D0得到是5所以计时器是执行500ms动作
9楼的电路无关计时,是依plc执行速度决定,所以计时可能不稳定,如果在X0后加上m8011及inc,dec改动为incp,decp就能以10ms计时精度运行,前题是plc执行速度需小于10ms
下载积分:+2(scw威伟)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