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2-09-12):
[D= D364 D372]-||-||-(M63)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2位比较指令,D364,D365里面的数据和 D372,D373里面的数据比较,相等则导通。后面的是普通触点,M63是内部继电器的输出点。
感谢!

网友B:
一楼正解
zsh340

网友C:
D364=D372]情况时,(M63)导通!

网友D:
是32位的
2837274223@qq.com

网友E:
M63内部继电器的线圈?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