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最近好几台设备都要测量速度,发现测量准确非常困难。

接近开关,每周产生一个信号。

方法一:规定一段时间t1,采集检测信号的个数n,然后求出一分钟的个数 60n/t1。

发现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采集的个数忽多一个忽少一个,然后乘以60/t1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方法二:采集两次信号之间的时间t2,然后60/t2等于速度。

这样产生的跳动速度慢的时候还好,速度快的时候就产生想当大的误差,当误差产生0.1S时,就会产生60倍的误差,后来求求三次的平均值,误差减小了。但是还是会产生跳动。

大家说一下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A:
如果是回转体的运动可以加一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B:
用计数器的测速功能,要准一点。

网友C:
还是编码器好用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编码器指的是增量式的编码器吗,我有一台设备是绝对式的,测速时也是只能测量一个输入点的信号,不过一周可以产生64个脉冲信号,误差相对减少了,但是还是会有跳动。
麻烦的要死,一台出口到欧洲的设备,人家还要求测速准确。
jxh668

网友D:
时钟源不准

网友E:
接近开关最高工作频率与设备最高转速、接触面积有密切关系,选择恰当测速没问题的。接近开关一定要用三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