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输入键盘不能自动弹出

楼主(2012-09-12):
Proface输入键盘不能自动弹出,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gpp0603于2012-09-12 19:02发表的 Proface输入键盘不能自动弹出 :
Proface输入键盘不能自动弹出,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请帖上详细图片说明

网友B:
传输设置里 详细设定 输入的键盘类型要打勾 这是 2000的软件设置

网友C:
触摸板坏了

网友D:
设置问题,发一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