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打开本论坛总是弹出这个提示

楼主(2012-09-12):
最进几天,我的电脑打开本论坛页面时总是不停的弹出这提示,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不要用IE浏览器,用其他的浏览器。

网友B:
别浏览器也不成 在百度搜索实验N遍了应该是网络运营商和杀毒软件和IE浏览器问题 我这个也出现这个问题 特别是3G上网卡最严重 最后换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全系统提升 网速比以前强大多了 在杀毒里面:工具大全 修复网络LSP

网友C:
检查一下跟 Internet 选项有没有关系

网友D:
嗯,俺也学习了

楼主:
跟上述的没有关系,我这边的很多电脑都是这个情况,估计是我这边的电信搞的鬼。

网友B:
我一直用移动和电信无线网络 最后装360杀毒 卫士 浏览器全套 真给解决了 大家试试吧 今天试着把360浏览器删掉了 看视频网速就跟不上了 没办法又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