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放大器为什么需要脉冲信号?

楼主(2012-09-12):
俺单位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放大器,当PLC输出信经过电阻到放大器,后电机动作,现在PLC有输出,可电机不动作,检查线路没问题,求教这是为什么??
再请教。。放大器为什么需要接受脉冲信号?与直接接受24V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输脉冲是为了定位用把,先是PLC输出定位所需要的脉冲数,然后伺服电机的偏码器反馈脉冲给PLC再比较脉冲的多少,来进行位置控制。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