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2):
设备有接近传感器24V直流,现在要改成行程开关,最简便的方法是什么,传感器是三根线的。

网友A:
看你原来的传感器是PNP的还是NPN的
PNP的,用+24V经行程开关另一端就是信号输出
NPN的,用0V经行程开关另一端就是信号输出
  • 下载积分:+3(sport1988) 说的很全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直接去掉24V或者0 V用两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原来的传感器是PNP的还是NPN的
    PNP的,用+24V经行程开关另一端就是信号输出
    NPN的,用0V经行程开关另一端就是信号输出

    这样的概述让我明白工控的严谨!我用的全是NPN 没见你回答时习惯的以为别人的也是NPN。
    小启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原来的传感器是PNP的还是NPN的
    PNP的,用+24V经行程开关另一端就是信号输出
    NPN的,用0V经行程开关另一端就是信号输出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