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电机过载问题

楼主(2012-09-12):
最近有台电机只要一带负载后就使热继电器吸合报错!后来把电机换了就问题了?求教各位大师这个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莫意思

楼主:
补充下就是减速机一带负载就会过载导致热继电器动作!我把电机换了就不过载,肯定是电机问题。我想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机一工作就会报过载

网友B:
原因多了,你不晓得自己拆开看吗,大家又不是神仙,不过你说对了,肯定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就是想知道咯大概有哪几类的原因!会造成这种事情!

楼主:
奇怪的是带的负载不重,电压不低,机械业没什么问题!这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C:
电机问题,国内很多点击厂商电机绕组不平衡,也有可能电机潮湿,内部生锈

网友D:
很多错别字,看不懂

网友E:
1;电机绕组匝间有短路
2;轴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