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最近看到循环指令,不过有很多不明白! 无条件的循环,也就是程序一开始就循环(不怎好控制)。
循环次数是扫描次数?还是执行这段程序完成次数(如:气缸来回一次算完成。气缸前限感应到才能回)。

网友A:
循环次数/扫描次数和你说的程序完成次数,这是三个概念,都不一样。
扫描次数是一上电就开始了的,你控制不了。
循环次数是根据你设定的循环几次,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就完成了整个循环。
而程序完成次数则要看实际情况,与硬件和软件都有关系。
  • 下载积分:+5(sport198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次数/扫描次数和你说的程序完成次数,这是三个概念,都不一样。
    扫描次数是一上电就开始了的,你控制不了。
    循环次数是根据你设定的循环几次,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就完成了整个循环。
    而程序完成次数则要看实际情况,与硬件和软件都有关系。

    你这样说我到理解更深了点!但还是不怎么理解循环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这个循环动作完成。
    如 :FOR  K10
                LD M8000
                 INC D100
                 NEXT
    循环10次 一个周期后结果就是D100的数据加了10 。这指令是无条件执行的。 我下次怎样让这条指令重新循环10次?
    如: FOR K5
              LD    X07
              SET Y00
              LD   X05
              RST Y00
             NEXT
    这个指令如何进行扫描?

    望版主多多指点下。嘻嘻。。。。

网友B:
    如 :FOR  K10
                LD M8000
                 INC D100
                 NEXT
    这是每个周期都执行10次。

    如: FOR K5
              LD    X07
              SET Y00
              LD   X05
              RST Y00
             NEXT
    这个指令如何进行扫描?
    程序从LD X07开始扫描,扫描到NEXT,那是第一次,重复4次,一共执行5次,然后继续NEXT后面的程序,直至程序全部执行完毕,然后重新上述步骤。

    Regards
  • 下载积分:+5(sport198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 :FOR  K10
                LD M8000
                 INC D100
                 NEXT
    这是每个周期都执行10次。

    循环指令也就不能执行一个机械动作的循环?
    只能是数据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