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一台Y系列普通电机,4极(1440转/分)15kw,用皮带驱动主轴,需要的最高转速是1680转/分,用变频器控制,如何能达到此转速,运行中需注意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调变频输出频率 0-60HZ

网友B: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把变频器的电位器调到最大

网友D:
提高频率上限但要注意负载强度超过50负载能力下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加大电机频率,注意电机电流,在电流范围内可以运行的

网友F:
没什么注意的,把需要的电动机的运转速度换算到为频率,再把变频器调到这个频率即可。1680/1440*50=58.3Hz
下载积分:+1(gaoshicai888) 嗯就是这样

网友G:
感谢6楼的解答

网友D:
注意负载和变频器散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1、有模拟电位器的,调整电位器至最大,2、设置输出频率为50就可以了

网友I:
两种方法:1,电机与主轴的带轮直径一致的话,将变频器的最高频率与上限频率调到60hz就差不多了,
2,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和上限频率不动,做机械方面的,电机转速与主轴转速和带轮比成反比

网友J:
要注意负载的大小,因为电机50赫兹以上是恒转矩的
东凌

网友K(2012-10-14):
可以调整电机皮带轮直径

网友L:
调整变频的最高输出频率和最高操作频率为60HZ,设定最高输出频率时的输出电压为电机的额定电压。。。

网友M:
调大输出频率

网友N:
变频器比电机大一等级容量,电机另加散热风扇。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注意的,把需要的电动机的运转速度换算到为频率,再把变频器调到这个频率即可。1680/1440*50=58.3Hz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