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I---M8000-----[DMOV  D540Z1  D118]----三菱PLC
请问一下,上面这步怎么理解。看手册没有看懂,谢谢

网友A:
将D540Z1的值送入 D118中
D540Z1的最终区域取决于 Z1的值,你可以看作 D【540+Z1】,Z1=100,那么 就是D640

Regards
  •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人!

网友B:
    一楼说的对,但注意这是一个三十二位的指令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1,2楼都对,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但有一点没有明白,比如说,我触摸屏上写了很多的D,(如D640. D740. D750等),为什么检查程序就只写上面那一步,输入D540=20.D118=20(我输入D740=10 ,监控D118=10输入别的也一样),梯形图程序查找没有找到相应的D.
                                                                                  这是什么逻辑来的啊,,
    想了解一下,触摸屏设置中的--选项--用户ID,指的是什么,,,

网友E:
    可能PLC中将用户ID编号数值写给Z1,再由Z1切换[DMOV  D540Z1  D118]中源地址,使得D118显示值一直跟随你的输入变化。
    用户ID是你自己设定的数值,他是和目标ID配合使用用来确定光标位置的。
    如果在“系统环境设置”的“系统信息”选中了“当前光标显示用户ID”,那么就可以将自定义的用户ID编号告知PLC。由此达到控制的目的。
    -------------------------
    你可以在PLC程序中找找Z1的数值是由哪个地址传输给他的;然后到GOT程序中找找系统信息中“当前光标显示用户ID”对应的地址是多少。再看看两者是否一致,或是否有联系。
  • 下载积分:+1(黄昌左) 好人!

网友F:
    6楼正确

网友G:
    楼主还没明白变址的含义啊,继续看手册哦
    28372742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PLC中将用户ID编号数值写给Z1,再由Z1切换[DMOV  D540Z1  D118]中源地址,使得D118显示值一直跟随你的输入变化。
    用户ID是你自己设定的数值,他是和目标ID配合使用用来确定光标位置的。
    如果在“系统环境设置”的“系统信息”选中了“当前光标显示用户ID”,那么就可以将自定义的用户ID编号告知PLC。由此达到控制的目的。
    -------------------------
    你可以在PLC程序中找找Z1的数值是由哪个地址传输给他的;然后到GOT程序中找找系统信息中“当前光标显示用户ID”对应的地址是多少。再看看两者是否一致,或是否有联系。

    版主;
    上面的看懂了,按照上面意思,在系统信息设置里面又卡了,,实在是想不到了,,,,

      读取软元件应该是多少的啊,,,
    写入软元件应该是多少的啊 ,,,
    我的触摸屏程序第一个画面D540与D520。第二个画面D550  D552  第三个画面D560  D562  ,,,,,,,,,,,,
       我的(用户ID应该是几。移动目标ID)应该是几。
    我PLC程序是:|--M8000------[MOV D8   Z1]
                               I---M8000-----[DMOV  D540Z1  D118]
    D8整个程序就只有一个,,,

    谢谢你们了

楼主:
    我感觉到,那天发的那个贴,后来好心人帮助了我,我自己慢慢看书研究,(触摸屏型号程序之更改)。现在就差一步就走出来了,,总感觉我的思维总是在一个地方来来回回的运动,,找不到出口,,总是有那样的感觉,,,很快就转出来了,但想来想去还是没有转出来。自己学工控以来最大的要害,真的谢谢大家无私的帮助,真的感谢了。

网友E:
    把PLC程序中的 D8改成D114,
    触摸屏中各个输入的设置:D540的用户ID为0,D550的用户ID为10,D560的用户ID为20……

楼主:
谢谢 版主,,都怪自己太笨了,还是很模糊,自己在在加加油了

网友E:
1.为便于理解,设置三个数值输入元件。
第一个对应软元件D100,用户ID设置为112;
第二个对应软元件D101,用户ID设置为20;
第三个对应软元件D102,用户ID设置为320;
2.系统信息设置如下:
“当前光标显示用户ID”对应D14;
“上次光标显示用户ID”对应D15;

网友E:
3.开始仿真:

网友E:
4.点击一个数值输入就可以看到D14的变化了,这就是我们设置“用户ID”的作用

网友E:
5.移到下一个输入框看现在的效果:
6.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H:
完全的不明白啊,哪里有收小弟的,跟着去学啊。

楼主:
谢谢,版主,我明白了许多。
非常感谢。

网友I:
学习了,这个功能大多是什么情况下使用呢,显示注解么?

网友J:
看了这个贴,解开了我另外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