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简单点说~~~~~~~目前问题是:启动时电机感觉很费劲。而且启动不了。只是稍微动一下,但是你把电机用手反转几圈,(当然是连着液压泵转)然后再启动,就可以启动起来。启动一切正常,单位新做的设备,今天试机。故障到现在还没解决。从液压泵出来回油口有一个单向阀。电机是16KW,星三角启动,电路试了几次应该不会有问题。这种故障一般会是神马原因呢?有试过直接把后面油路切断,直接从液压泵出来单向阀后面的管子直接回油箱,故障还是一样的。所以排除液压泵出来单向阀以后的油路故障。希望高手解决。分析故障。

网友A:
油泵出油口直接回油箱不经单向阀试试看

网友B:
也许是管道配的有些细了

网友C:
试试电机直接启动
2837274223@qq.com

网友D:
带油泵的电动机应空载启动,用电磁溢流阀在电机启动期让液流阀先卸荷。
此问题应由液压人员解决,最好提供液压原理图,才能分析。

网友E:
“用手把电机反转几圈,(当然是连着液压泵转)然后再启动,就可以启动起来,启动一切正常。”这说明机械装配上有问题,有可能没装正。

网友F:
我意见 把溢流阀关死 启动泵油会全部返回邮箱 反复试验开启油泵试验观察电流 星三角启动后电流下降缓慢 仔细观察接触器触点是否严重发热 接触不好 变色现象 最好找个空开直接启动观察电流 一步到位 祝你好运。直接启动还这样 可能原因 电机质量问题 带负荷不同心 有扫唐现象

网友G:
同意4楼意见
海纳百川

网友H:
引用楼主老大很悲伤于2012-09-13 19:22发表的 电动机与柱塞泵启动时奇怪的故障~~~~~? :
简单点说~~~~~~~目前问题是:启动时电机感觉很费劲。而且启动不了。只是稍微动一下,但是你把电机用手反转几圈,(当然是连着液压泵转)然后再启动,就可以启动起来。启动一切正常,单位新做的设备,今天试机。故障到现在还没解决。从液压泵出来回油口有一个单向阀。电机是16KW,星三角启动,电路试了几次应该不会有问题。这种故障一般会是神马原因呢?有试过直接把后面油路切断,直接从液压泵出来单向阀后面的管子直接回油箱,故障还是一样的。所以排除液压泵出来单向阀以后的油路故障。希望高手解决。分析故障。

更换直接驱动应该可以;没有必要y-△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网友H:
还有一个可能;电动机配置22kw的;我公司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希望;老大不要悲伤;
真诚到永远

网友I:
1、多大排量的油泵,2、溢流阀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J:
哥们问题咋样了?

楼主:
引用楼主老大很悲伤于2012-09-13 19:22发表的 电动机与柱塞泵启动时奇怪的故障~~~~~? :
简单点说~~~~~~~目前问题是:启动时电机感觉很费劲。而且启动不了。只是稍微动一下,但是你把电机用手反转几圈,(当然是连着液压泵转)然后再启动,就可以启动起来。启动一切正常,单位新做的设备,今天试机。故障到现在还没解决。从液压泵出来回油口有一个单向阀。电机是16KW,星三角启动,电路试了几次应该不会有问题。这种故障一般会是神马原因呢?有试过直接把后面油路切断,直接从液压泵出来单向阀后面的管子直接回油箱,故障还是一样的。所以排除液压泵出来单向阀以后的油路故障。希望高手解决。分析故障。

情况还是没有好转,反转的时候我还把一个电机风叶踹断了。刚开始启动的时候领导什么也没检查就直接开机,听声音泵是在反转,听不见带负载的声音。然后倒了下反正,听着带负载了,而且我怀疑泵里面是否加满了油!!!!????但是一直没出油~~~~不带负载直接回油箱。没见油出来,后来出了一点油,再次启动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上面的故障。今天早上我去看了下,液压泵出油口一个单向阀连接的软管声音特别大,几乎所有声音都是从那传出来。管子震动也特别大,油温本来按工艺要求不能超55,不带负载直接回油箱温度已经飙到60以上。散热系统是散热片加风扇,电机功率昨天记错了,是22KW。所有能描述的都描述了。高手分析分析。早日解决。

网友F:
能上传个照片看看这个单向阀 我认为是溢流阀没打开吧 类似空调不用时候把阀门关死 怕漏!!!
jxh668

网友K:
这样的电工真无语

网友L:
是不是电机磁场减弱了。

网友M:
我怎么没见过16KW的电机,你的电机是进口电机吗?你看看油泵需要多大的传动功率?是不是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N:
是不是柱塞有卡滞的可能。

网友O:
是不是星三角接错了?

网友P:
启动电机前要泄压呀,柱塞有压力压着怎么能启动开

网友I:
应该是油路设计有问题,柱塞泵是通过改变配油盘斜度来实现变量的,当你反转电机时,配油盘让你人为调整回零位,当然电机可以启动,剩下的就由你自己啦

网友Q:
我认为还是电机星三角启动方面有问题,接触器接线是否正确?电机首尾是否接线正确?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带油泵的电动机应空载启动,用电磁溢流阀在电机启动期让液流阀先卸荷。
此问题应由液压人员解决,最好提供液压原理图,才能分析。

这个方法最实在,可以一试。

网友S:
16KW的电机,就必降压启动了,就直接用三角启动,我估计是在Y形启动的,启动转矩有点小,还有装配应该还有问题,液压系统带负荷启动很正常,很少见要先空负荷,再启动后再加负荷。

网友T:
星三角启动的力矩只有1/3,改直接启动试试。

网友U:
有可能电机和油泵不同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