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两台西门子S7-200CPU226CN之间双向通信怎么做啊

楼主(2012-09-13):
两台西门子S7-200CPU226CN之间自由口双向通信怎么做啊
用XMT和RCV两条指令做;就是怎么让它发送不接收,接收不发送,就这个程序怎么写啊!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程序啊?你看是不是用Modbus通信做。把两个都做成主站ModBus,这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使用编程软件的指令向导不就行了吗??

网友C:
PPI通讯,用网络读写指令

网友D:
可以用库里面的Modbus指令做Modbus通信,也可以用指令向导运用网络读写指令做PPI通讯。

楼主:
用XMT和RCV两条指令做;就是怎么让它发送不接收,接收不发送,就这个程序怎么写啊!麻烦各位了

网友E:
PPI协议,网络通讯

网友F:
MODBUS主从协议,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