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了。搞到半天都没搞好,求助了。

楼主(2012-09-13):
三菱PLC的232通讯驱动,搞了半天没搞好。俺是win7系统啊。32位的。求助啊。。
下了很多,都是说INF中的服务无法安装!
求助!!

网友A:
是不是422当232搞错了。

网友B:
232驱动是什么?是指USB驱动吗?
2837274223@qq.com

楼主:
是USB驱动啊!!!

网友C:
就是装不了,232的驱动只能在2000和XP的系统里才能装的上,要想装上只能换系统。

网友D:
换系统吧

网友E:
我的可以,三菱官网上有帮助文档

网友F:
USB-Serial_WIN7驱动,一直在用
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G:
换系统
wananjushi

网友H:
还是换换XP系统吧

网友I:
Drivers for USB-SC09.rar
这个是我用win7系统时安装的232USB驱动我的是可以用的!你用这个试试,把防火墙干掉在安装

网友J:
下载个驱动精灵打开驱动精灵插上USB线自动会检测到下载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试试你们的方法。。
我是手提电脑,WIN7才能发挥手提电脑的性能啊

网友K:
连接网络更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