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上电源,电源灯三秒钟就关闭

楼主(2012-09-13):
新科挤压机在运行期间,PLC浸水了。马上关断电源,用吹风吹了好久,再装上,就出现通电后,三秒钟关了电源。经过仔细查找,是主缸跑过头,把终端极限行程压住了。也就是说把电源切断了。移开行程开关,PLC电源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A:
哦,这样啊。

网友B:
是硬件线路切断电源的?那么怎么还有三秒的通电时间呢。
2837274223@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硬件线路切断电源的?那么怎么还有三秒的通电时间呢。
这3秒时间可能是碰到极限前的时间段。
在线监控查看程序,看看是什么条件造成的。

网友D:
把PLC送修吧

网友E:
PLC送修吧
wananjushi

网友F:
拆开来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