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USB转串口来连接PLC与pc经常连不上?

楼主(2012-09-13):
以前也经常遇到,但一般关了软件重启一下电脑就OK了,但今天不知怎么搞得就是连不上,纳闷了!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再检查一下数据线有没有破损,在我的电脑属性里看有没有USB设备,有的话连接是正常的,检查一下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B:
为了稳定起见,USB TO 232要买质量好点的,贵点就贵点吧
2837274223@qq.com

网友C:
如同樓上說的 傳輸線質量要有一定水平
比較不容易出錯

网友D:
USB TO 232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工业用,比較不容易出錯,

网友E:
建议买贝桥的串口线,从来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