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2-09-13):
各位师傅,编码器如何控制, 在伺服上如何精确位置。

网友A(2012-10-30):
编码器不好控制,在伺服电机转动时,带动编码器内部马盘。从而产生脉冲数,一般理解脉冲是固定的,即一圈的多少脉冲, 然后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发1000个脉冲量,编码器回馈1000个脉冲。 个人理解,错误请指点

网友B(2013-02-23):
编码器分为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但是控制系统都差不多都是靠码盘控制精度的 。有资料你可以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