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12-09-13):
老师们好,请问高手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是怎么控制的,台达变频需要调哪些参数,是怎么给变频反馈信号的?小弟先谢啦
小磊

网友A:
用P型机。内置PID算法。或者你也可以用模拟量让PLC计算。

网友B:
做恒压供水 应该没必要用PLC吧 用个变频恒压控制器就好了 !控制简单 稳定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简单的控制加一个压力变送器或远传压力表反馈到模拟量输入即可,如果要控制功能我的话,就要加PLC了。

网友D:
如楼上各位所讲
2837274223@qq.com

楼主:
模拟量要用变频的那一块啊
小磊

网友E:
一个变频(水泵专用的)+一个压力传感器+水泵=搞定 /看一下程子华老师的变频视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