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欧姆龙plc程序中怎样能够测出动作运行时间

楼主(2012-09-14):
请大侠们帮帮忙:欧姆龙plc程序中怎样能够测出动作运行时间,有起始限位和到位限位,我在程序中动作的输出点接个时间继电器,但是时间继电器不能保存时间,当那个输出点一断开,时间继电器直接清零。不能保存具体运行时间

网友A:
中断传送时间继电器的值,然后累计

网友B:
在程序里面做啊 简单有计数器 定时器 长定时 以及时钟 程序自己编吧 加工时间 加工件数

网友C(2013-01-18):
在运行时用MOV指令把定时器当前值传给寄存器,输出触点一断开,停止传送,寄存器内值为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