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怎样选择两者的力矩差不多.

楼主(2012-09-14):
平常我用的是普通电机3KW和5.5KW的,现在我想用伺服电机代替普通电机,不知道要买多大的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

网友A:
建议同样功率

网友B:
不建议同样功率 价格问题 主要是扭矩 计算一下

网友C:
要看应用,一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