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液位控制报警

楼主(2012-09-14):
请问一下给一个两米高的油箱,怎么装缺油报警?

网友A:
你好,你可以按照油位浮漂。也可以按照压力表。来检测油位。

网友B:
要是钱多,可以装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C:
有一种液体感应器,直接感应油窗的液位就OK了

楼主:
油箱灌是铁的,旁边可不可以用带低电的液位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