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没有程序输入指示灯会亮吗

楼主(2012-09-14):
请问三菱FX1N-24MR PLC没有输入程序, 输入指示灯会亮吗?
外部接线已接好,现在我按开关输入灯不亮,怎么回事?

网友A:
会亮。是不是接线的问题。或硬件问题

楼主:
哦,是吗,是不是X1 COM 短接,X1灯会亮?

网友B:
是的,输入应该亮

网友C:
有没有程序跟有没有信号输入是两码事。没有程序的话,即使有信号输入,也不会有输出。只要硬件没有问题,有信号输入,对应的灯就会亮的。

网友D:
会亮 ,如果不亮就是硬件问题或者接法错误。

网友E:
同楼上的,接线或PLC问题。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F:
会亮,的.跟硬件有关系,是不是光电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G:
输入是跟你程序没关系的,把输入侧的COM跟X接通就可以的,如果不亮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蓝景自动化

网友H:
看下通讯接口边上的开关有没有置RUN?

网友I:
线没有接好,或者硬件有问题

网友J:
你先找到开关上的对应编号,然后COM和你刚那输入地址短接,灯要亮,否则内部输入继电器损坏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K:
显然会亮,跟通讯口旁的开关有没有置RUN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