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客编程软件的宏和宏指令怎么理解

楼主(2012-09-14):
海泰客编程软件的宏和宏指令怎么理解

网友A:
“宏”就像程序中的“子程序”。
可以是按定时时间执行的“宏”,如每秒执行一次,或者后台循环执行;
也可以是条件触发执行“宏”,如画面开启时执行,画面关闭时执行,某内部继电器ON(OFF)时执行。。。。。。
“宏指令”就是在“宏”中可执行的指令,类似PLC中指令,也有位置ON,置OFF,加减乘除运算指令,其它高级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