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GX-developer编辑常见问题

楼主(2012-09-14):
GX-developer编辑常见问题,GX-developer编辑时不能更改写错的地方,更改时就会自动写入,但之前要改的地方没改掉,求大侠指点

网友A:
说说你如何操作的,举个列
。

网友B:
没有碰到过

网友C:
楼主,操作的时候又不小心按到insert键了吧,选中框变成紫色的了吧,该替换掉的元件消失不了了吧。
你再按一下insert键就好了。
这和word里的编辑思路是一样的。word插入模式也是这个鸟样。
谢谢,可以了
2837274223@qq.com

楼主:
谢谢大家,可以了,特别谢谢三楼

网友D:
业精于勤

网友E:
慎用INSERT鍵
好用也容易犯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