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2-09-14):
有一台设备使用了MR-J2S-350B驱动器最近好像很有规律的使用一个星期驱动器就出现过电流(代码32)而损坏,换上新的就好了,可三个星期以连续坏了三台,还有同样的设备放在一起一直没有坏过,不知什么原因?哪位大侠知道。谢谢!

网友A:
看故障说明,问题主要集中在外部,伺服电机的接线上面,界于你说的情况,伺服电源线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故障解释说的干扰造成的过流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2012-10-30):
换新的伺服驱动 调参数没有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我也遇过类似情况

网友D:
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线出现松动问题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