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的同步带定长传送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09-14):
伺服控制的同步带定长传送问题,求指教,今天发现三菱伺服控制的同步带传送的定长变化了,程序没有改动,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也不说说你的伺服是怎么控制的……
2837274223@qq.com

网友B:
检查定长参数有无变化,确认传动机构有无打滑,一般同步带轮的锁紧装置都是用的一种叫POWER LOCK的锁紧装置,锁紧不均匀会有打滑现象

楼主:
不知咋回事,断了电源之后再上电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