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关于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启动 停止图纸的应用

楼主(2012-09-14):
我按照图纸把电路接了测试 不可行
接触器一直来回断开 闭合
个人认为需要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请问各位有将图纸的电路应用到实际当中吗
求解?????????!!!!!!!!!

网友A:
从原理图来看应该没问题的,可能你还要查下自己的接线。

网友B:
额。可以的呀,交流和直流都做了一套。用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出问题。检查下接线,还要把按钮固定下试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C:
按钮选错了

网友D:
明明有简单的方法不用,偏偏要用复杂的方法,想不服都难

网友E:
按钮如果没错,那就要查一下KA1和KA2的自锁线一定接错了。否则可以用

网友F:
我也碰到了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G:
,接线正确的话,就有可能是元器件动作不同步,有快有慢

网友H:
脑子有水吗?简单变复杂

网友I:
电路应该没问题,可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J:
有空试试。

网友K:
1楼那个图可以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应该是选 了个旋钮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明明有简单的方法不用,偏偏要用复杂的方法,想不服都难
对,弄一个带自锁的按钮不就得了

网友N:
呵呵,这样也好,这样才体现你电工的作用,太简单啦老板不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