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MC卡镜像文件

楼主(2012-09-15):
求64K MMC卡镜像文件
6ES7953-8LF20-0AA0
另外卡插到电脑里根本没反应是什么问题?已经损坏了吗?
哪怕提示我需要格式化也行啊
2837274223@qq.com

楼主:
妈的,卡插反了。
现在读出来了,可是用两个软件读卡,一个镜像文件1.3M,一个镜像文件62.1M,差距怎么这么大啊!!!
求新卡镜像,写入试试能否救活。
2837274223@qq.com

网友A:
.........西门子的卡好象要用西门子专用读卡器读,他里面刷了固件的,用普通的读卡器读后听说就只能当普通的存储卡用了...........除非让厂家再给你刷一次固件

网友B:
可用读写卡软件,当作死马来医。
新卡镜像:

网友C(2012-11-21):
引用 网友B:
可用读写卡软件,当作死马来医。
新卡镜像:
[attachment=92396]
我的内存卡也被格式化了
能说详细些么
谢谢指导

网友D:
求指导QQ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网友B:
1.下载该软件:
2.点击“pick file”导入镜像文件;
3.MMC插入电脑,找到所在盘符;
4.将MMC Card driver改为实际盘符;
5.点start即可。

网友E(2013-01-17):
不是有那么一种软件可以备份和恢复CF卡吗!
西门子数控及工控设备电路板芯片级维修服务
www.0731dey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