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关于接近开关在砖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9-15):
请教。师傅;我想知道砖机上的三线接近开关的输出是接入PLC,再由PLC输出信号来控制接触器,还是接近开关的输出接入中继,用中继上的常开触点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让接触器吸合。 我把输出接入中继,中继不吸合;用表量,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A:
输出没电压如果有24V电源可能选型 不对或者接近开头坏了

网友B:
一般都是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入到plc,有plc进行逻辑运算控制继电器的。我就做砖机的电控系统。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qq594832820.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

网友C:
你的接近开关时什么类型的 是NPN 还是PNP

楼主:
是NPN型的,输出的是电流200MA,所以中继不吸合。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D:
200mA中继不吸合?? 一般中继30-50mA左右就吸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