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37W2功能开关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5):
各位大虾帮忙在pro-face GP37W2里面设置画面,上面设置功能开关按钮切换画面用的和数字显示开关,设置完全一样但是在屏幕里怎么有的就能显示有的就不能显示啊。手按到设置的开关哪里有反应但不显示。帮忙帮忙,

楼主:
两个切换画面的开关设置都一样可在屏幕上一个看到到一各看不到看不到。

楼主:
屏幕是在台湾买的机器上面带的,原本上面是繁体字我改成中文的了,

网友A:
wxl19830906 你好,可不可以把你的软件给小弟分享一份啊。传邮箱里也可以
719382243@qq.com
先谢谢了

网友B:
可以用視窗來作啊

网友C:
要用台湾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