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485BD与三菱E540变频器通信不能写入频率

楼主(2012-09-15):
各位,前辈,我用附件程序通信,正反转,停止变频器均可。就是用HED指令写入频率时,变频器频率不变。烦请支持,谢谢!
变频器与PLC的通讯(FX2N三菱).rar

楼主:
各位前辈,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变频器换了3台,程序也检查了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换成台达的自然就好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台达的自然就好了.
你试过台达的行吗

网友B:
检查参数设定,频率控制是否为旋钮控制(0-5v)或外部电压控制模式,改为接点控制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