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怪异声响

楼主(2012-09-15):
一台震德注塑机,刚开机1个小时内,熔胶时油泵发出极大的响声,但其它动作时,油泵声音又正常。过了一段时间约1个小时,熔胶时油泵的声音又回复正常。经检查油位正常,熔胶液压电机也找不出问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那你在手动螺杆清料的时候PUMP会有异声吗?

网友B:
油滤脏了?或进油管漏气?看油池表面就知道.
下载积分:+3(wlezec) 感谢!

网友C:
熔胶时油泵压力增大 是不是油脏了 或者油里面有杂质
逆流阀压力有没变化
震徳和震雄是一家的吧

网友D:
刚开机1个小时内,加热温度没达到或设定不够,螺杆旋转费力,导致液压泵压力升高,泵和溢流阀声音就会大,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剪切热使料筒温度升高,螺杆转起来轻松了声音自然就小了。建议把加热温度设定调高。
另外一个原因是液压油刚工作是温度低流动性差点,导致溢流阀声音大。建议工作前先启动油泵电机多转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