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的绝对值定位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09-15):
ONRON CP1H的绝对值定位用什么指令,想三菱的DRVA功能差不多的。
还有CP1H的PLC怎么去定义原点?
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啊

楼主:
绝对定位用PLS2吗?定义原点呢?

网友A:
指命都是一样的,控制字不一样。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绝对定位用pls2(先建立原点),原点定义有两种一是用org指令外接一个接近开关信号,二是用ini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