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求解

楼主(2012-09-15):
3个Q系列CPU处理一台机,分别是 Q26UDE CPU ,Q172 CPU 再加一个Q03UDE CPU .想请教各位。在最后一个 Q03UDE CPU 中是否有程序,还是我只要读取第一个 Q26UDE CPU 就可以把程式全部读出来,谢谢

网友A:
哥告诉你,不行的。你的三个CPU里面都有程序。Q26UDE AND Q03UDE可以用GX-DEVELOPER 读出。Q172属于运动CPU
要用MT-DEVELOPER才可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