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5):
时间继电器AH3-3实现不了延时断开啊,

网友A:
以前用过  2和3接你图中常开点  5和8接你图中常闭点

网友B:
因为你用的小型继电器是小作坊做的,这种继电器要么有时可以断,要么就一直咔咔响想断又断不了。对这种现象只有再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时间继电器。

楼主:
是1和3,接了不行,按钮按了以后时间继电器自锁吸合,时间到了以后断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用的小型继电器是小作坊做的,这种继电器要么有时可以断,要么就一直咔咔响想断又断不了。对这种现象只有再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时间继电器。

是比较便宜的那种,加一个继电器又增加成本了呀

网友C:
我也用这种啊。这种情况直接换新的。可能是内部固体继电器触点熔焊之类的
上班=上坟

网友D:
应该是触点动作时间差不够,一般会增加中间继电器加大动作转换时间,在原来自己开始搞电路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时间短,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也可以完成上面的动作,kt瞬动不要,把kt延时改成瞬时闭合延时断开的常开后接在kt瞬动的位置,个人愚见

网友E:
画的这个图太有才了!
不得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的这个图太有才了!
不得不佩服!
小的不,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时间短,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也可以完成上面的动作,kt瞬动不要,把kt延时改成瞬时闭合延时断开的常开后接在kt瞬动的位置,个人愚见

有点不好理解,你能画个图吗,谢谢了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接的5,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接的5,8脚。
[/q这个确定不会错

楼主:
啊,怎么办啊。大神们

网友G:
用1、4或5、8做常闭来实现延时断电都可以,但时间继电器的电源2、7必须在被控制的负载两端取电。最好把控制原理图画清楚一点。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H:
不知道,接对了就好了,不然就是时间继电器问题

网友I:
要加一个普通透明的继电器(13F),13F的线圈和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并联,13F的常开触点和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常闭触点串联在一起作为输出。两个继电器的线圈不得时是断开的,两个继电器的线圈得电后,输出接通,时间到了就断开了

网友J:
很以前一个工厂的老板因为4个时间继电器的电路到我们公司来说不行,想改用PLC。我给他说加一个中继。不信,我演示给他看,结果跑了。害我被老板骂了。

网友K:
还有功能这么好的时间继电器 既有得电马上吸合的触点 还有延时断开的触点 不错 真不错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同意1楼的主说法、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型气压机都是这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意1楼的主说法、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型气压机都是这种接法。
要不你试一下,真的不行,图纸看看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4或5、8做常闭来实现延时断电都可以,但时间继电器的电源2、7必须在被控制的负载两端取电。最好把控制原理图画清楚一点。

图中的SB按钮其实是前面一个动作的延时闭合触点,麻烦你画个草图看看

网友M:
这个接法本身就有问题 肯定会断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接法本身就有问题 肯定会断不开

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