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碰到行车有些接解器吸力不够(闭合不到位)

楼主(2012-09-15):
我在维修行业中,碰到一件怪事,行车的接触器动作时,闭合不到位,导致电机不能运行。用万能表检查,电压正常,更换新的接触器,还是同样故障出现。查来找去,发现多股电缆线有个地方破烂,其中有条线只有一根铜线了。把它剪断,重新接好问题解决掉!

网友A:
同感,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把控制电缆换掉(8芯线或12芯线)。

网友B:
断线接触电阻增大,接触器工作电压降低。

网友C:
电压应该会下降的

网友D:
线圈电压应该不够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