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5):
信捷PLC xc-24t 系列,程序输入时是有注释的,但是从PLC下载的程序却没有注释。请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下到PLC里面有没把注释写进去啊

网友B:
PLC程序注释是写不进去的,只有电脑原程序才有,每种PLC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注释是写不进去的,只有电脑原程序才有,每种PLC都是这样的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用的plc,从电脑下载到PLC后,在从plc下载到电脑什么都有。

QQ98034778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用的plc,从电脑下载到PLC后,在从plc下载到电脑什么都有。

什么牌子,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学习一下?

如果PLC支持注释下载功能,当初下载的把注释也下载到PLC了,则读取的时候,会有注释。三菱Q系列,OMRON的CJ系列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PLC支持注释下载功能,当初下载的把注释也下载到PLC了,则读取的时候,会有注释。三菱Q系列,OMRON的CJ系列都可以的。

不错,说的很对啊。

楼主(2013-03-06):
我跟信捷官方联系是这样回复“您好,我们的软件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为了保护下载者程序的保密性,所以是不会有注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注释是写不进去的,只有电脑原程序才有,每种PLC都是这样的

欧姆龙的是可以下进去的,也可读出来的!

网友G:
习惯了信捷这种方式就好,我一般都会保留好源程序。

网友H:
三菱的q系列是可以写入注释的诶。

网友I:
FX3U  也可以吧?